求助:我的adam4520上接两个以上adam模块就找不到了

楼主(2008-04-16):
我用笔记本扩展坞上的串口接4520,当在4520上挂4017(或者4050、4080中的任何一个)时,通过Utility能搜到模块,测试也没问题。但我要挂两个以上(比如4017和4050),就找不到了,高手指点。(我在连adam模块时将数据端串起来接到4520上,没加电阻)

另外,用研华的device manager找不到adam硬件,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楼上的,你有改地址没有??  应该不会有这中问题的,你把模块地址改一下试试...

欢迎在线交流...

在线咨询
主要产品服务:
生产,销售工业自动化多总线数据采集卡(PCI,USB,PC104等),分布式数据采集模块(RS-485,以太网),运动控制卡,信号隔离调理模块,RTU模块,DTU-GPRS模块,ARM嵌入式工控板,ARM开发板等。
公司提供OEM/ODM服务,及小批量定单的客制化服务。电话:13699159675(赵先生)

网友B:
看起来是两个地址冲突了。可以将所有模块的INIT*与地相连,然后再找就有了。

或者是连一个,将它地址改成05或06(那个也是05,06那就太巧了吧),然后再接第二个做测试。

网友C(2008-10-06):
北京鼎升力创 R-8520    隔离型RS-232至RS-422/RS-485转换模块   320元
 RS-232协议 输出 : RS-485 协议 (2线, D+, D-) 速率: 自动转换波特率, 300~115200 BPS 内置"自适应"芯片 在1个RS-485网络中无中继器,最多接 256个模块 在1个RS-485网络中用中继器,最多接 2048个模块 隔离电压: 3000VDC 隔离在 RS-232边

网友C:
北京鼎升力创 R-8017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820元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主要特点 通道:6路差分,两路单端 输入类型: mV, V, mA 采样速率:10采样点/秒
R-8017/8018是一款16位8通道模拟输入模块,所有通道都提供可编程输入。该模块是工业测量和检测应用的非常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它的光隔离输入在模拟输入和模块之间提供3000 VDC的隔离,保护模块和外围设备避免来自输入线路高电压的损坏。R-8017/8018提供信号调节,A/D转换,距离修正,和RS-485数字通信功能。它通过A/D输入和3000 VDC隔离变压器的光隔离设备来保护您的设备避免来自接地环路和动力高峰迫害。R-8017/8018使用16位受微处理器控制sigma-delta A/D的转换,转换传感器的电压或电流到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翻译成工程单位。

网友D:
研华钻石级经销商,经销研华全系列产品,有什么需要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