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内部计数器能否直接对光栅尺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

楼主(2008-04-16):
RT,我现在想做一个闭环控制系统,用三菱PLC对光栅尺的脉冲进行计数

光栅尺输出TTL信号,A、B、R三个信号,5V电平

但是做实验的时候发现PLC的输入端没有任何反应,而将编码器的A、B、R信号接入PLC,就能正常计数了。

网上关于三菱的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有人说是高速计数端输入电平是24V的,可是编码器也是5V电平的。也不应该是频率过高的问题,因为在实验室的时候光栅尺动得很慢。

请问哪位大虾做过相关的研究,给我点帮助,感激不尽啊。

楼主:
希望有做过这样研究的大虾提供经验....

网友A:
估计你的光栅尺的信号是差动信号,而FX的输入端是无法接收差动信号的。如果要进行计数,
可以使用FX2N-1HC模块或者是将差动信号先转成集电极开路的信号以后再接入PLC的输入端。

网友B:
需要增加模块,没有模块是不行的

网友C(2011-03-22):
需要使用 MHM-03B 三高速光栅隔离器,将光栅尺的 TTL 信号转换为 PLC信号,PLC 才能接收。

网友D:
如果是信号的问题,那加光藕不就行了?

网友E(2012-02-09):
应该是两个电平方向不对,光栅尺是高电平有效,而PLC是低电平有效,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F:
TTL信号是不错的,但是需要将光栅的5v电平改为24v电平就可以了。其实在购买光栅的时候就要买那种24v输出TTL方波信号的就行了。

网友G:
TTL信号有24V的吗?

网友H(2012-10-13):
可以的 我公司一直在用啊  加一个信号转换接口 30 元  他们叫 垒哦波器 我还真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I:
加信号放大器。或改PLC输入光耦限流电阻。

网友J(2017-05-02):
引用 网友C:
需要使用 MHM-03B 三高速光栅隔离器,将光栅尺的...

你好,plc不能直接接受光栅尺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