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险,差点把供电局的给电了

楼主(2008-04-16):
今天供电局来给我们的电柜安装远程控制装置,就是可以远程断电和供电的那种,我们开始不知道他们要在电柜后面接线,只听他们说要停电,我就把发电机打开,把电送到进线柜的另一侧,我就上到配电房准备换电,刚一进来就看到一个供电的在我们的进线柜后面接线,我赶紧说下线有电,把那个供电的吓了一跳,因为他的手就快要碰到下线了,他赶紧拿出电笔去量,有电,就对我说,他们要在后面接线,叫我们先不要送电过来,我就把发电机关了,他们装的这个东西限制性太大了,比如今天是错峰,你违规开生产用电,他在那边发现后就给你远程断电,断电后即使你再自发电,进线柜那个总断路器也合不上闸了,厉害吧!

楼主:
必须得他们那边解除锁定后你这边的断路器才能合上闸

网友A:
我们厂也安装了那玩意,功能可多呢,还可以防治盗窃他的电呢.

网友B:
要是偷电让供电局的抓到偷电了怎么办啊,那个罚款可是天文数字啊,不倒闭也要去个几十百来W的

网友C:
看来真应该电他们一下。嘿嘿!

网友D:
安全第一

网友E:
负控器一般都是装在高压室呀!搞定了负控中心也只是一个摆设.

网友F:
真想看看点下他们是什么样子!

网友G:
没有看过!

网友H:
有发电机是要装双向开关呀!不知道你们怎么用电的

网友I:
一般不可能的,转换柜有机械联锁和电气联锁二种保护,

网友J:
不就是预付费远程控制终端吗?用于欠费控制可以发短信的那种,如果所购电量剩余很少就会向本单位设定的几个手机发缴费短信通知.我们公司早就安装了.前几天请假回家我接连收到两条短信,头一条说:贵公司剩余电量不多请速交费.接着一条就是:贵公司因欠费已跳闸,当时我头就大了,如停电损失可就大了,我一想不可能吧?昨天才交的电费!赶紧打电话问值班电工说电一切正常,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接着问变电所怎么回事,他们说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唉!那一下可太紧张了.好几条生产线呢!

网友K:
我看到整个苏州的工厂都有这东东!

网友L:
大水冲了龙王庙!

网友M:
没见到过,挺想见见!

网友N:
见过,呵应该电下让他们感觉?

网友O:
不是吧,供电局的人没有一点安全常识吗?不管怎么样,首先都要验明是否有电才能工作啊,马大哈一个!

网友P:
没见过,真想见一下是什么东东

网友Q:
      还供电局的呢,这点常识都没有。

     真应该电他一下~

网友R:
没有安措,违章作业,还是习惯性违章,不知供电企业的安全怎么抓。。。

网友S:
合肥这里高压和低压都能进行负荷控制,有一次停电每注意,合闸一会又断电,还以为是断路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