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选择和应用

楼主(2008-04-16):
1、按线路预期短路电流的计算来选择断路器的分断能力精确的线路预期短路电流的计算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因此便有一些误差不很
大而工程上可以被接受的简捷计算方法:(1)对于10/0.4kV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可以考虑高压侧的短路容量为无穷大(10kV侧的短路容量一般为
200~400MVA甚至更大,因此按无穷大来考虑,其误差不足10%)。(2)GB50054-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的2.1.2条规定:“当短路点附近所接电
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和超过短路电流的1%时,应计入电动机反馈电流的影响”,若短路电流为30kA,取其1%,应是300A,电动机的总功率约在
150kW,且是同时启动使用时此时计入的反馈电流应是6.5∑In。(3)变压器的阻抗电压UK表示变压器副边短接(路),当副边达到其额定电流时
,原边电压为其额定电压的百分值。因此当原边电压为额定电压时,副边电流就是它的预期短路电流。(4)变压器的副边额定电流
Ite=Ste/1.732U式中Ste为变压器的容量(kVA),Ue为副边额定电压(空载电压),在10/0.4kV时Ue=0.4kV因此简单计算变压器的副边额定电流应
是变压器容量x1.44~1.50。(5)按(3)对Uk的定义,副边的短路电流(三相短路)为I(3)对Uk的定义,副边的短路电流(三相短路)为I(3)=Ite/Uk
,此值为交流有效值。(6)在相同的变压器容量下,若是两相之间短路,则I(2)=1.732I(3)/2=0.866I(3)(7)以上计算均是变压器出线端短路时
的电流值,这是最严重的短路事故。如果短路点离变压器有一定的距离,则需考虑线路阻抗,因此短路电流将减小。例如SL7系列变压器(配导
线为三芯铝线电缆),容量为200kVA,变压器出线端短路时,三相短路电流I(3)为7210A。短路点离变压器的距离为100m时,短路电流I(3)降为
4740A;当变压器容量为100kVA时其出线端的短路电流为3616A。离变压器的距离为100m处短路时,短路电流为2440A。远离100m时短路电流分
别为0m的65.74%和67.47%。所以,用户在设计时,应计算安装处(线路)的额定电流和该处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并按以下原则选择断路器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线路的额定电流IL断路器的额定短路分断能力≥线路的预期短路电流因此,在选择断路器上,不必把余量放得过大,
以免造成浪费。

2、断路器的极限短路分断断路器的使用者相互磋商、探讨,并在专业刊物上阅读了一些断路器选用的文章,感到收益很大,但又觉得断
路器的设计、制造者与它的用户之间由于沟通、交流和宣传不够,致使电器产品的用户在选择低压断路器上还存在一部分偏失。据此,笔者拟
再次论述断路器的选择和应用,以期抛砖引玉、去伪存真。

1、按线路预期短路电流的计算来选择断路器的分断能力精确的线路预期短路电流的计算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因此便有一些误差不很
大而工程上可以被接受的简捷计算方法:(1)对于10/0.4kV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可以考虑高压侧的短路容量为无穷大(10kV侧的短路容量一般为
200~400MVA甚至更大,因此按无穷大来考虑,其误差不足10%)。(2)GB50054-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的2.1.2条规定:“当短路点附近所接电
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和超过短路电流的1%时,应计入电动机反馈电流的影响”,若短路电流为30kA,取其1%,应是300A,电动机的总功率约在
150kW,且是同时启动使用时此时计入的反馈电流应是6.5∑In。(3)变压器的阻抗电压UK表示变压器副边短接(路),当副边达到其额定电流时
,原边电压为其额定电压的百分值。因此当原边电压为额定电压时,副边电流就是它的预期短路电流。(4)变压器的副边额定电流
Ite=Ste/1.732U式中Ste为变压器的容量(kVA),Ue为副边额定电压(空载电压),在10/0.4kV时Ue=0.4kV因此简单计算变压器的副边额定电流应
是变压器容量x1.44~1.50。(5)按(3)对Uk的定义,副边的短路电流(三相短路)为I(3)对Uk的定义,副边的短路电流(三相短路)为I(3)=Ite/Uk
,此值为交流有效值。(6)在相同的变压器容量下,若是两相之间短路,则I(2)=1.732I(3)/2=0.866I(3)(7)以上计算均是变压器出线端短路时
的电流值,这是最严重的短路事故。如果短路点离变压器有一定的距离,则需考虑线路阻抗,因此短路电流将减小。例如SL7系列变压器(配导
线为三芯铝线电缆),容量为200kVA,变压器出线端短路时,三相短路电流I(3)为7210A。短路点离变压器的距离为100m时,短路电流I(3)降为
4740A;当变压器容量为100kVA时其出线端的短路电流为3616A。离变压器的距离为100m处短路时,短路电流为2440A。远离100m时短路电流分
别为0m的65.74%和67.47%。所以,用户在设计时,应计算安装处(线路)的额定电流和该处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并按以下原则选择断路器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n≥线路的额定电流IL断路器的额定短路分断能力≥线路的预期短路电流因此,在选择断路器上,不必把余量放得过大,
以免造成浪费。

2、断路器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运行短路分断能力国际电工委员会的IEC947-2和我国等效采用IEC的GB4048.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标准,对断路器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运行短路分断能力作了如下的定义:断路器的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按规定的试验
程序所规定的条件,不包括断路器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力;断路器的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按规定的试验程序所规定的
条件,包括断路器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力。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的试验程序为otco。其具体试验是:把线路的电流调整到预期
的短路电流值(例如380V,50kA),而试验按钮未合,被试断路器处于合闸位置,按下试验按钮,断路器通过50KA短路电流,断路器立即开断
(OPEN简称O)并熄灭电弧,断路器应完好,且能再合闸。t为间歇时间(休息时间),一般为3min,此时线路处于热备状态,断路器再进行一次接
通(CLOSE简称C)和紧接着的开断(O)(接通试验是考核断路器在峰值电流下的电动和热稳定性和动、静触头因弹跳的磨损)。此程序即为CO。断
路器能完全分断,熄灭电弧,并无超妯规定的损伤,就认定它的极限分断能力试验成功;断路器的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u)的试验程序为
otcotco,它比Icu的试验程序多了一次co。经过试验,断路器能完全分断、熄灭电弧,并无超出规定的损伤,就认定它的额定进行短路分断能
力试验通过。Icu和Ics短路分断试验后,还要进行耐压、保护特性复校等试验。由于运行短路分断后,还要承载额定电流,所以Ics短路试验
后还需增加一项温升的复测试验。Icu和Ics短路或实际考核的条件不同,后者比前者更严格、更困难,因此IEC947-2和GB14048.2确定Icu有四
个或三个值,分别是25%、50%、75%和100%Icu(对A类断路器即塑壳式)或50%、75%、100%Icu(对B类断路器,即万能式或称框架式)。断路器的
制造厂所确定的Ics值,凡符合上述标准规定的Icu百分值都是有效的、合格的产品。万能式(框架式)断路器,绝大部分(不是所有规格)都具有
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和短路瞬动的三段保护功能,能实现选择性保护,因此大多数主干线(包括变压器的出线端)都采用它作主(保护)开关
,而塑壳式断路器一般不具备短路短延时功能(仅有过载长延时和短路瞬动二段保护),不能作选择性保护,它们只能使用于支路。由于使用(
适用)的情况不同,IEC92《船舶电气》建议:具有三段保护的万能式断路器,偏重于它的运行短路分断能力值,而大量使用于分支线塑壳断路
器确保它有足够的极限短路能力值。我们对此的理解是:主干线切除故障电流后更换断路器要慎重,主干线停电要影响一大片用户,所以发生
短路故障时要求两个CO,而且要求继续承载一段时间的额定电流,而在支路,经过极限短路电流的分断和再次的合、分后,已完成其使命,它
不再承载额定电流,可以更换新的(停电的影响较小)。但是,无论是万能式或塑壳式断路器,都有必须具备Icu和Ics这两面三刀个重要的技术
指标。只有Ics值在两类断路器上表现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