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线会带电?

楼主(2008-04-16):
1、零线带电是没有良好接地的体现,如果良好接地了,电流会流入地下,用电表将会检测不出来。简而言之,就像楼上两位说的,要么是零线断了,要么是接触不好。但是,这其实是结果;而不是零线带电的原因;
2、原因:正常情况下,零线上不应该有电。所以,一旦有电,肯定是故障的表现;最简单的就是电磁感应,而且这时候零线没有良好接地,未能形成回路;其次,用电设备漏电或者相线碰壳,但是电流不算大,因此还没有跳闸;
小结:零线带电,零线肯定没有良好接地;解决以后,再去找设备原因
============================================================
在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中,如果零线接地不好或者接地端断了,其后果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使零线的电位不等于0,也就是说中性点发生偏移。具体零线电位多少与三相负载不平衡度有关,越不平衡,中性点偏移就越大,零线的电位就越高。零线电位偏移后三相的相电压一般就不是220V了。有的相可能超过220V,有的相则可能低于220V。 当中性点偏移量太大,三相的相电压增加的相就可能使其用电电器烧毁,三相的相电压减少的相就可能使其用电电器不能工作。零线的电位升高后,达到一定的值时触零线将会造成触电事故危险
================================================================
零线带电:1.有电流:这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2.有电压:这是零线断了,这很危险,极易造成电气设备的寻坏,必须检修
================================================================
对于三相四线制(TN-C)系统中零线带电,大多数原因是因为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的,还有向30楼说的有故障状态下,零线会带电.但是在三相五线制中(TN-S)零线一般都带有很微弱的电流,尤其是在计算机系统的供电中,这个是因为计算机系统的工作电压是微电压一般在0~5V之间,而且还是直流电源,所以根据直流系统的工作原理,其零电位是有电流通过的,计算机内的直流零电位就是通过DC/AC转换将进线电源交流的零作为直流的零电位点了,故此在计算机系统中电源线中的零线正常是有微电流通过的,所以在计算机配电设计时都不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A(2008-07-04):
这么复杂,,学习了!!我还以为就是没有构成回路这一个原因

网友B:
零线为什么会带电呢?

零线接地好就不带电了吗?

零线和接地线有区别吗?  区别的哪里?

网友C:
零线和地线本来是没区别是,一个是没嫁的姑娘,一个是有夫之妇,,嘿嘿...也就是说一般变压器中点接地后牵往各个电箱做零线的线,一般不会再接到地上去了..而地线就是从变压器到各个电箱用电器都要相连也都要直接接到就近的地面和机壳...

网友D:
计算机中一般用的是AC/DC开关电源吧,开关电源后面的电源带电全是虚电,对地是构不成回路的

网友E:
介绍比较详细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