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SIEMENS300授权如何安装.

楼主(2008-04-16):
安装好300的软件,想求助它的授权安装方法.请求帮助.

网友:
找个磁盘跟目录。建立一个文件夹。叫AX NF ZZ,吧文件丢到里面去。运行automation licenses 软件。就可以配置了。。

网友A:
如果是安装文件直接安装,如果是授权文件就直接拷贝

楼主: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以上的解释如何理解**********************

网友:
graph是step7中的一个部件。。。需要单独授权。如此。两个都用就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