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Q00CPU不能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16):
昨天调试一台硫化机用的是三菱的Q00 CPU,用USB转232的线通讯,但是无法连接,后来把波特率改了以下,执行通讯测试,可以连接PLC,但是显示
串行通讯机能:无
,不能通讯问题,用带串口的笔记本直接连接也一样,但是连接别的几台设备的PLC都正常,确定线没有问题,因为换过好几根,在别上边都正常。最后选了个串口2(实际原来是5,在软件中无法连接,在设备管理器中改成2),把拨特率调到9.6好不容易能通讯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