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版和西门子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16):
菜鸟问大狭门个问题

我在用通用版MCGS连接西门子PLC时很正常

我 所说的正常当然是完全的正常

但是我同样用嵌入版来连接时就不行了

嵌入版的设备连接的波特率 校验之类的以及通道完全和通用版里的设置一样

但是在设备调试时出了错 就是通讯状态一会显示-2 一会显示0

也就是通讯一会正常 一会不正常  在运行时 PLC对MCGS的动作响应时好时坏

我修改了采集周期依然内没用

请哪位大虾指导下 谢了

网友A:
换个新驱动试试,可以找通态技术要!

网友B:
如果是在计算机上驱动是一样的,需要看看你的驱动文件是否完整 在屏上用的驱动是有区别的

网友C(2008-05-24):
屏上的驱动有ARM和X86两种,不过现在主要用的是ARM的

网友D:
通用版的驱动比嵌入版的驱动少个屏文件,所以你的问题出现了.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一般出现这样问题都是因为连接以及设置的问题,

依然感谢楼上的大狭们

网友F(2008-11-30):
哪位大小能发给小弟一份,与S7-200通讯的资料,急用,fcc_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