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润单显表

楼主(2008-04-16):
采用微处理器进行控制运算,可对各种非线性输入信号进行精度极高的线性矫正
可随意改变仪表的输入信号类型,采用最新无跳线技术,只需设定仪表内部参数,即可将仪表从一种输入信号改为另一种输入信号,进一步提高了仪表的多用性与可靠性。
可带串行通信输出,可与各种带串行输入/输出的设备进行双向通信,组成网络控制系统,采用标准MODBUS RTU协议。
集数字仪表与模拟仪表于一体,可对温度、压力、液位、速度等测量信号进行数字量显示控制(高亮度LED数码显示)及相对模拟量显示(光柱显示,显示分辨率达101线),使测量值的显示更为清晰直观。
有多种外形尺寸,适用于各种测量控制场合。

技术指标

商 标
型 号

HR-WP-
C.S801、803、804、401、403、404、C101、103、701、703、C901、903、904系列
TC.TS801、803、804系列

输入信号
模 拟 量
电偶:标准热电偶--B、S、K、E、J、T、WRe等
电阻:标准热电阻--Pt100、Cu100、Cu50、BA1、BA2等或远传压力电阻
电流:0~10mA、4~20mA、0~20mA、0~10mA开方、4~20mA开方等--输入阻抗≤250Ω
电压:0~5V、1~5V、0~5V开方、1~5V开方等--输入阻抗≥250kΩ

输出信号
模拟量输出

报警输出
通讯输出

馈电输出
·DC 0~10mA(负载电阻≤750Ω)
·DC 4~20mA(负载电阻≤500Ω)
·DC 0~5V(负载电阻≥250KΩ)
·DC 1~5V(负载电阻≥250KΩ)
继电器报警输出--继电器ON/OFF带回差。AC220V/3A DC24V/6A (阻性负载)
接口方式--标准串行双向通讯接口:光电隔离,RS-485,RS-232C等
波特率--1200~9600bps 内部自由设定 采用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
DC24±1V,负载电流≤30mA

特 性
测量精度
分辨率
测量范围
显示方式

报警方式

控制精度
温度补偿
打印控制
打印精度
参数设定

保护方式
±0.5%FS±1字或±0.2%FS±1字
±1字
-1999~9999字
·-1999~9999字测量值显示
·-1999~9999字设定值显示
·高亮度光柱测量值显示
·高亮度光柱控制/报警值显示
·0.28英寸.0.36英寸.0.56英寸.0.8英寸高亮度LED数码显示
·发光二极管工作状态显示
可选择2~4限报警输出,LED指示
报警方式为继电器ON/OFF带回差(用户可自由设定)
±1字
0~50℃数字式温度自动补偿
直接配接各型串行打印机(如TP-16ASH系列微打等),打印接口为RS-232C
同仪表精度
·面板轻触式按键数字设定
·参数设定值断电后永久保存
·参数设定值密码锁定
·输入回路断线报警(热电偶或电阻输入时),继电器输出状态LED指示
·输入超/欠量程报警
·电源欠压自动复位
·工作异常自动复位(Watch Dog)

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供电电压

功 耗
0~50℃
≤85%RH ·避免强腐蚀性气体
常规型 ·AC220V %(50Hz±2Hz)
特殊型 ·AC90V~265V-开关电源
·DC24V±2V-开关电源
·≤5W(AC220V线性电源供电)
·≤4W(AC90~265V开关电源供电)
·≤4W(DC24V开关电源供电)

HR-WP-
C.TC801、803、804系列(横式)
S.TS801、803、804系列(竖式)

仪表外形

外形尺寸
宽×高×深:160×80

联系电话:13826092064

网友A:
什么价位啊pengyou

网友A:
VEGA PULS51K.XDXXG5K和PULS51K.XDXXE9K及VEGA SON51K XCBXGK各有什么详细意义?我想用于块状物料的测量可靠吗?选什么二次显示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