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1761-AIC+的吗?

楼主(2008-04-16):
各位大侠,请指教!

客观条件限制,需要采用AB的1761-AIC+模块,有熟悉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這個東西只需要掛接上去就可以了,目的是將Net網絡轉換為DH485,沒有任何的使用上的難度,也不需要編寫程式。

一般是這樣用 SLC5/05+1761-AIC+   +  1747-AIC+  像早先的SLC5/03等型號都有DH485接口,而5/05則被RJ45替代了,因此會用到這個模組。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yuan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