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没电却隐约闪,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16):
指示灯的两端量不出电压来,却隐约闪,都见过,有谁处理过?请指点。

网友A:
 線路中存在漏電流

网友B:
线路中存在漏电流,要不就是你控制的不是相线,

网友C:
有干扰电压存在,是半导体灯吧

楼主:
漏电电流怎么处理呀?

网友D:
电缆的质量不好,感应电压大!本身现在的指示灯LED的比较多,很小的电流就能亮。

网友E:
现在的指示灯LED的比较多,很小的电流就能亮,赞同!

网友F:
电线换国标的,信号和强电分开走!

网友G:
电线换国标的,信号和强电分开走!?

有道理?

网友H:
感应电压

网友I:
同一楼上,感应电压造成

网友J:
现在的指示灯LED的比较多,很小的电流就能亮,赞同

网友K: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换电缆后好了!

网友L:
LED就这样,消除感应电压会好些,用高电压等级的LED接低电压试试

网友M:
是屏蔽线吗?是就接地,不是就换线.

网友N:
还是换线吧

线路有可能老化了

网友O:
可能是感应电,这个我看到多了!亮度比较小

网友P:
现在LED灯基本都这样

网友Q:
   LED 指示灯 的后果。

 如果换灯炮的,百分百不会,打堵~~~~

网友R:
是线路中的感应电 我公司的指示灯也这个样

网友S:
我也见过,真可怕呀.电控柜还是没进电源线的.

网友T:
在灯的旁边并一个RC电路,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