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大的电容器?

楼主(2008-04-16):
找来的四只一样的电容器,棕褐色,象是陶瓷的,有两只一样的引脚,

圆角长方体:   15mm*10mm*5mm

正面标有  CL21 400V 474J     再无其它字,

是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A:
 400V -----4.74uf.

网友B:
400V你是知道的哦就是耐压

474表示47乘与10的4次方换句话来说就是0.47微法。

网友A:
3楼说的对.

纠正:400V -----0.47uf.

楼主:
下午又去公司一级仓库看这几只电容的标签,上写的是47UF,我不相信,因为看到交流电解电容的个头很大很大,才45UF,

这又是只小个头电容,同意"电工小刘”的:0.47UF说法,

第一次见到这种标法。

网友C:
3楼说的对.

纠正:400V -----0.47uf

网友D:
这是聚酯电容,400V,0.47UF
这种标法很通行,可以写成474,也可以写成470n,也可以写成0.47  .

楼主:
还是内行人懂。所以凡事得问问内行人

网友E:
是要好好学学了

网友F:
去查书还快一点电子书上说的英文字母代表的意思

网友G:
勃龙工控说的很全面。

网友:
瓷片电容。。。。。。

网友:
更正~~聚酯电容。。。。又叫涤纶电容

网友H:
七楼的完全正确,也很详细!

网友I:
400V,0.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