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一下流量计的一个脉冲输出信号能不能接到siemensr的fm350-2的两个输入通道上?

楼主(2008-04-16):
我想把流量计的一个脉冲输出信号接到350-2的两个输入通道上,这样可不可以,一个通道按频率读,一个通道按累积
值读取,这样可不可以,不知道流量计脉冲输出的电流能不能同时驱动两个通道的输入,。如何判断。

网友A:
楼主的创新意识很好啊,期待高手作答了。

网友B:
没有试过的,不过可以加个 一分二 的隔离模块,倒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我想应该可以吧,得先用一个一变二的隔离轮换器,分别送到两个通道中,使用高速计数器读脉冲就可以了。当然PLC要用晶体管输入的了。

楼主(2008-07-14):
  试过了,可以。呵呵,我的计数频率大约是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