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6):
请教各位,怎么判断光纤通与不通?请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光纤通与不通只是指光传导的情况,只有接上光源试验下喽!

网友B:
同事说,用手电从一头照,另一头能看到亮,你可以试验下,上次买的那根,2米的的确如此

网友C:
只有光源就试得到,如楼上说的.

另外还要看通光的效果好不好,

可能要接在光纤放大器上才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