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利用CPU自带DP口组成prfibu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有3套plc,一套318-2dp和2套315-2dp,其中318上通过IM360扩展了3层,这3套plc上都没有342-5通讯模块,这3套之间也不需要通讯,但都和2台工控机上的WINCC有数据交换(WINCC监控),我想利用Cpu上自带的dp口组成Profibus,组网编译后出现如下警告:在此Profibus子网profibus(1)中,在其他站点上存在附加的激活节点,也必须重新装载。我看了帮助描述是:profibus子网组态了更多的主动节点,例如,编程设备,op或其它站;当总线参数被更改时,也必须装载它们。我把操作员站点也组态了进去,还是同样警告,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何才能正确组态?

网友A:
由于没有看到您项目的网络组态图很难作判断,关于网络组态,只要编译时不报错误就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看到您项目的网络组态图很难作判断,关于网络组态,只要编译时不报错误就没有关系的.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