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一下,我在300的PLC上把程序传下来后,为什么不能启动交义引用?

楼主(2008-04-16):
大家好问一下,我在300的PLC上把程序传下来后,为什么不能启动交义引用?

显示"Unable to generate the reference data."为什么呢,怎么解决。谢谢谢谢。

网友A:
能看看你的程序吗?
iq

网友B:
选中BLOCKS 右击执行reference data,然后选 display  试试。

网友C:
《reference data》楼上能指点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D:
就是这个意思,ra

网友E:
不明白在说什么

楼主:
这里能上传附件吗,我没找到怎么传,哪位大侠有邮箱我把程序传过去,有个FM350-2可能要安FM350-2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