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如何直接控制三菱E540变频器

楼主(2008-04-16):
请问请辈们:HITECH触摸屏如何用通信直接控制三菱E540变频器

网友:
难道这里的都是些菜鸟,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请罗升的技术支持来回答一下嘛!

网友A:
在HITECH ADP软件中,选择modbus的协议,然后确认人机和PLC的通讯参数,包括波特率、效验位、停止位和奇偶效验。通讯线的话,人机9PIN 1+ 6- 25PIN 14+  15-,这个正对正,负对负,再将人机指拨开关5、6拨至OFF的位置(下面)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进行通讯。

网友B(2008-05-29):
好象三菱E540不支持Modbus总线吧.可以在熟悉E540通讯格式的情况下采用HITECH中的宏程序来通信.

网友C:
最好是用HITECH触摸屏--------->三菱PLC-------->485----->E540

网友D(2008-06-29):
在HITECH 中要看型号有的型号需要宏程序才行。

网友E(2008-09-12):
引用 网友F:
关于难道这里的都是些菜鸟,没有人知道吗?

汗!

网友G:
三菱E540只能用RS485通讯;

加个PLC倒是容易实现;

网友H:
用三菱的触摸屏直接控制三菱的变频器我倒是做过

网友I(2008-10-21):
很多使用三菱E500变频器是用PLC加一个RS485通讯模块,利用自由串口通讯,自行编写Protoco(通讯协议),来实现PLC与E500通讯

这个例子看过很多

屏通人机 Pane.masterPV屏?去年就已经写好E500变频器驱动,早已经实现三菱E500系列变频器的通讯

三菱E500系列变频器E500系列的Protoco(通讯协议)是三菱自己的协议,不是标准modbus的协议,

HITECH目前还没有这个驱动,为什麽?我也不知道?很难吗?说实话不是很难,HITECH一定可以写出来,我们慢慢等吧

?

网友G:
呵呵;三菱的人机本来就支持与三菱变频器的直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