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440变频负载问题

楼主(2008-04-16):
MM440型变频器是45KW可以控制22KW电机吗 ?

网友A:
可以,将电流限幅改小些;不该也行。

网友B:
可以的,参数调一下.

网友C:
当然没有问题了,电机参数记得要正确设置,不然不能有效地保护你的电机

我这里曾用过22KW的变频器带动37KW的电机,不过负荷比较轻

网友D:
没有问题,电机参数设置正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