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启动时报过压??

楼主(2008-04-16):
200kw 440变频器 上电正常,一启动电机就报过压,时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先不带电机空转,看看r026,与测量的直流母线电压比较;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B:
先恢复参数再查驱动电路。

网友C(2008-06-12):
重新初始化参数,能后按调试参数设置一遍,我碰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恢复出厂参数后 在重新调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