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用向导做的脉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前几天有200的向导做了个脉冲输出的程序,但到现场调试是加速度,运动距离都要改,就直接把向导生成的数据改了,就是其中的加速脉冲数,和均速脉冲数,改了均速脉冲数后设备运行正常,但把加速脉冲数改了后PLC就不输出脉冲了,有的时候有脉冲输出,但数量不对。这么改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一般的PLC加减速都是可能随便设的啊,但为什么200的PLC用向导做的程序就不能改呢?

网友A:
200如果是用向导做成的程序还是不要去修改为好。即便要修改也应该用向导自己来修改,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还是会的!!!楼主不防用向导修改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