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

楼主(2008-04-16):
请问MM430的变频器的风扇怎么停止,现在是一上电风扇就自动运行,一直处于运行状态.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源板上的控制风扇的继电器一直吸合了,或者是控制板软件问题,或者控制逻辑有问题。

网友B(2011-09-17):
跪求西门子S7-300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30实现闭环驱动电机变速实例程序,有相关资料也可以,非常感谢。邮箱:5911758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