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故障求助???

楼主(2008-04-16):
B6细纱机报警显示:数据丢失MISSING  DATA.不知如何恢复,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A:
赶快找版主吧,高人来的

网友B:
呵呵,昨晚通电话已经帮助解决,原来是参数加载不完全。

网友B:
改设备数据分三类:

1.设备运行参数

2.成型参数

3.工艺参数

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