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在汽车ISG技术上是怎样的应用

楼主(2008-04-16):
我想请教各位大虾 直线电机在汽车ISG技术上是怎样的应用 我也看了一些资料 但弄不太懂 希望各位指教

最好有具体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说明 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 我太可怜了 呜呜呜呜

网友A:
直线电机好说,可是汽车ISG技术是什么?

楼主:
ISG是汽车起动发电一体机,直接集成在发动机主轴上。基于环境保护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考虑,国外许多著名的汽车公司如Ford 、Valeo 、Honda、Bosch、Siemens 、Fiat、 Delphi等都竞相研制或采用ISG技术,以彰显汽车品牌的技术内涵。ISG融合了电机、现代电力电子、数字信号处理、现代控制等技术,集传统汽车的起动和发电功能于一体,具有突出的起/停控制快、能量再生利用好、动力辅助性强等优点,尤其在降低排气污染、节约燃油方面效果明显,是国际公认的传统汽车、混合动力汽车以及未来电动汽车发动机部件的必然发展方向。该技术目前已完成实验室样机研制。

特 点:

1、0.3秒起动,即汽车在遇红灯或其它临时停车时无须怠速,随时可以起动,极大地降低了怠速排放,节约了燃油,提高了经济效益;

2、能量再生,即在下坡等行驶状态下,可使ISG工作于发电状态,以节约能源;

3、由于ISG直接安装于发动机主轴,可随时助力,提高汽车动力性;

4、在下漫长坡时,通过电磁场调节,实施非接触制动,提高安全性。

网友B:
不明白ISG, 也不明白为什么用直线电机?

网友C:
明白ISG。听你的描述,应该是考虑直线电机的动态响应快、推力大等特性吧。

有时间看下ISG的资料吧。不过,在汽车行业,估计国内有厂家会考虑直线电机么?成本不匪的

网友A:
应该不是直线电机,而是某种直驱电机,这种用法有的地方称之为轻型混合动力,就是直接以某种瞬态功率较大的电机替代传统的启动电机,在起步阶段短时替代发动机驱动汽车,并同时起到启动发动机的作用,减少发动机的怠速损耗和污染,正常行使时,发动机驱动车辆,该电机断开或者起到发电机的作用,刹车时,该电机还可以起到再生发电,回收制动能量的节能效果。

总之该轻混方案是一种介于混合动力和传统汽车之间的一种成本低廉的节能和环保方案,不过实际推广力度和效果并不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