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upload不了了?

楼主(2008-04-16):
新建一个项目后无法upload,

提示大概是说处理器不匹配。

可是我看来cpu型号和机架型号都对,cpu的机架位置也没问题

但是用以前的老程序就可以覆盖upload。

我新建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吗?

请指教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RSLINX 能找到该CPU吗?

楼主:
能找到,就是下载不了,齿轮都转了

网友B:
都来看看啊看看啊看看啊

网友C:
查看下路径是否正确,路径可能不对

网友D:
检查你的通讯有没有问题,试着用下rslinx232单对单的链接下,在工具栏中找到在线设备下载试下。有可能你的节点不对在rslinx232单对单的连接时他默认CPU为1号站点。

网友E:
是Logic5,500,还是5000的?

接楼上的,

1.232直接时检查波特率(BaudRate)

2.新建项目程式定义语法有没有问题。检验一下。

楼主:
查看下路径是否正确,路径可能不对 ?

什么意思是程序存储的路径吗?

楼主:
可是用老程序在线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