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upload不了了?

楼主(2008-04-16):
新建一个项目后无法upload,

提示大概是说处理器不匹配。

可是我看来cpu型号和机架型号都对,cpu的机架位置也没问题

但是用以前的老程序就可以覆盖upload。

我新建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吗?

请指教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什么型号PLC还是?

网友B:
应该是你CPU中的FIRMWARE和你现在的不一样,就是说,你运行的程序是13版的,但你现在却是15版的,当然不行的,不是看你组态的硬件是否一致。CONTROLLOGIX5000有个固件的一致的问题

楼主:
好像高版本的能兼容低版本的吧?

楼主:
还有如果是一个新程序,我怎么知道他的版本是多少的?

楼主:
请高手帮我回答一下好吗?

网友C:
看看选择下载的路径是否正确,一般情况下,路径不正确是不能下载的。尽管其他的都正确。

楼主:
下载路径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你是上传(UP LOA从PLC到PC机)还是下载(DOWN LOAD从PC机到PLC),如果是ONLINE时你PC机上打开的程序和PLC的程序不对,PLC就会自动提示你上传,你就需要选择路径,还要注意不能选择创建新文件,否则上传后就会没有注释。另外版本在软件帮助下关于......就能看到.

网友E(2008-07-23):
1500的没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
看看选择下载的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G(2008-09-04):
upload是上传,即从PLC到上位机。

只要通信设置正确,版本匹配,上传一般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