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通过以太网链接plc需要把ip地址与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设置成前三位一至才可以连接。

有没有什么方法不用改笔记本电脑的ip就能连接的

或者根本不知道模块的ip怎么办?

网友A:
模块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你要用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B:
不在同一个网段下,你如何有办法连接呢,

网友C:
模块一般会告诉你,ip地址

楼主:
好像有一种ip模块没有地址显示的窗口!怎么办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呀?请告送我好吗?

网友D(2008-05-20):
以太网模块上就有IP地址,只不过是十六进制的,需要转换成十进制,把电脑和模块设置成统一的NET ID就可也,

网友E:
很好,学习并收藏了!

网友E:
但我记得CPU的IP地址好像是8进制的.

网友F(2008-06-19):
用BOOTP这个软件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