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步进电机控制问题(关于位移精度)

楼主(2008-04-16):
我现在用二相步进电机(步距角1.8度,精度为3%-5%,32细分)通过一微型滚珠丝杠(螺距2MM,C3等级)带动一滑块(0.1KG)在一精密滚动导轨(精度um级)上运动.(不考虑装配的影响)

在电机平稳运行的过程中,请问能否通过计算脉冲数认为从某一步开始到某一步结束,滑块精确移动了某个位移S,而且精度是um级的..

例如:在电机平稳运行过程中,我数了41个脉冲,即电机转过41步,就认为滑块精确移动了S=41*2/(360*32/1.8)=0.0128125mm的距离,并认为这个距离的精度是um级的.   主要是会不会因为电机精度带来巨大误差?(机械部分可以忽略)

网友A:
"机械部分可以忽略"的话,可以达到u级.

楼主:
楼上确定么?

因为涉及到3%-5%这个精度,说步进电机误差不累积,不知在这如何理解.

我要做的控制是平稳运行中的um级定位,就是当电机平稳运行时,我从某个脉冲开始计数来确定一个127um的位移,希望精度是um级的.

还有关于细分,我现在的32细分,分辨率是0.3125um,是不是没有必要做到这么小,或者16细分\8细分就够了?

再问如果机械部分的加工与安装都只能达到um级,那么做到32细分,分辨率0.3125um是不是没有意义,因为机械精度达不到?

网友A:
 精确到几个u?一个u?你真的对机械部分这么有信心?

网友B:
要想达到UM级的基础是机械必须要达到这个要求,否则一切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