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区分零线和地线

楼主(2008-04-16):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朋友新装修的房子,让我过去在墙上装一下插座,里面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线。如何区分哪个是地、哪个是零呀。我把红线当火线、绿线当零线、黄线当地线接的。如果零、地线接反的话,有什么后果吗?谢谢。

网友A:
呵呵,线够乱的。漏电保护误动,别的大家讲讲。

网友B:
呵呵,怎么没人回啊?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C:
不带电器有什么影响,但一带电器漏电开关就会跳闸

网友D:
零线与接地我也分不清,零线是与火线构成回路的,

接地是防触电的,用万用表是分不出来的吧

网友A:
呵呵,把你j家的进线配电箱内的零线甩开试试,校一下线。另偶们这里生活区的地线是虚设的,实际没有,偶自己接了根地线.

网友E:
还是检查一下好啊,安全第一啊 !

网友F:
打开总开关箱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用不是火线的那一条线来接地,如果跳闸的话那一条就是零线

网友H:
到进线处找,应该会有区别的!最好不要用地线做零线。如果接地不牢,会有不良后果的!

网友I:
相线L、零线N、保护线PE,现在住宅供电进到你家的就是这三根线,住宅的进户线是三相四线,即L和N,在配电盘N线与接地体和配电箱体连接,送到各家的N线和PE线在配电盘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同的是PE线不进漏保。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用不是火线的那一条线来接地,如果跳闸的话那一条就是零线

是区分零地的办法,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