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急求助:ABB变频器ACS550故障代码F0018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08-04-16):
ABB变频器ACS550 故障代码F0018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电机只能运行几秒钟就显示故障代码 F0018

查了说明书 如下:18 THERM FAIL 内部故障。监测传动的内部温度的热敏电阻断开或短路。与ABB 办事处联
系。

各位前辈怎么办才好啊?

网友A:
把插温度传感器的插头拔下来,找一个好的温度传感器插上试试。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没见到ACS550有PTC热敏电阻啊?不过我查电路的时候看到风机插针电源没电,但电容上有电, 不知道中间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还是控制板CPU那部分的检测什么的坏掉了啊?还望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