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T-GL

楼主(2008-04-16):
GL-3.7KW,上电显示正常,面板按键无反应,也无法起动运行,请教各位工程师了?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若有条件的话,先换个键盘试试,看看是不是键盘出故障的了.

楼主:
键盘换了也一样的.估计是主板坏了.主板没有更换的..

网友B:
GL的这种故障现象和控制板或电源板有关,目前这系列产品已经停产,但公司的维修部还可以维修。

楼主:
已找出故障原因,是电流检测小板上的两个小管子坏了,封装号为U1,U2,型号为8A C4,应该是个稳压芯片,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