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测量流量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流量时,实际的流量和差压变送器测量的差压信号的平方根成正比,那么在给变送器做组态的时候,需要让变送器输出按平方根输出还是线形输出?还是这个转换在DCS上完成?

网友A:
根据需要,如果没有别的要求的,两者都可以,但是在DCS上做方便省钱.

网友B:
一楼说的很对,同意其观点

网友C:
支持1楼的说法,dcs的功能很强大,在组态时选择就行!

网友D:
支持在DCS组态时再进行开方

网友E:
如果是常规信号仪表的话,我认为在现场仪表上做比较好,在现场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流量变化,当流量不准时方便一个人处理问题,

如果是现场总线的话,在哪做就无所谓了,因为只要把在显示屏显示流量打勾上就可以在表头上显示流量了.

网友F:
在现场仪表上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