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的仿真怎么用不了,请指点

楼主(2008-04-16):
我编了一个小程序,按照要求导出,配好CPU型号,放进去运行,怎么总是提示错误.我用的是SETP7-4.0的编程软件,仿真中只有,3.1和3.2两个版本选择,是否和这个有关系呢1

程序经过编译没有错误,很简单的一个闪烁电路,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我的每个步骤都是按照仿真说明做的,问题再那呢

                                                              请各位给以指点,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用的是S7200仿真软件

网友A:
把你那程序贴上来看看吧!!!!隔山打牛不好猜!

网友B:
 我用过仿真软件,没问题啊。

网友C:
具体提示什么错误,详细点。

网友D:
是不是显示THE FILE CANNOT OPEN TOREAD DATA 如果是点确定就行了

网友E:
和3.1 3.2 没关系,如果不是程序太复杂(能运行的就少)的话,你要用英文版的下载进去,中文的运行不了

网友F:
我用过没问题呀!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