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跳闸问题

楼主(2008-04-16):
我是做超声波清洗机的  给客户装了台机器 调试了一天没有问题  第二天 突然跳闸了   在给电  机器就不工作了   检测也没有什么问题   换能器 IGBT    电路板    也没问题
  想问下 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还是我有没做到的地方
  哪位懂这方面的  大虾指点迷经

楼主:
各个接头  电路 都没有短路(断路)的地方   交流接触器 也吸合  但是电源就是不工作

网友A:
是单机,还是流水线.是否有电加热.

网友B:
你检查一下电源,看他的进线处有没有熔断器之类的,是不是烧坏了

楼主:
是单机   熔断器我也看了  都没有问题    请各位大哥 指点

网友C:
   我分析下来可能是由于电源启动时的瞬间浪涌电流引起的。
建议可以预测峰值输入浪涌电流,便于选择输入端熔断丝或主断路器 。
您可以查一下使用电源的浪涌电流规格,一般西门子,明纬等品牌电源
的电流值都在几十安培左右,非常高。因此电气可靠度相对会比较差。
楼主或各位网友若有兴趣可以邮件进一步沟通:william.gu@puls-power
德国PULS电源---william gu  电源工程师

网友D:
能把电源图绘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