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调速及测速装置

楼主(2008-04-16):
         我现在有个项目,使用一个交流马达带动传送带,要求是显示传送带的线速度。现在是问题是采用变频器加线速度仪表或是采用编码器(或是其他得测量转速的传感器)加普通调速器加线速度仪表哪个更好?或者是还有其他更好得方法实现呢?当然成本越低越好了。

另外,测量线速度时,有没有这样的调速器直接输出模拟量(表示当前的速度值)?然后再加模拟量换算的仪表以显示线速度的呢?

         请高手指教,在线等侯佳音。

网友A:
如果允许显示的线速度有一定的误差,可以直接调用变频器的数码显示功能,许多变频器都有此功能,可以将其换算成对应的线速度。

楼主:
能不能推荐几款呢?如果考量成本的话哪个更合算些?

网友B:
变频器每输出1Hz,相当于转速30rpm。

如果要求显示的精度很高,那就是编码器加速率表,而且很直观。编码器几百块钱,转速表国产的也就2百来块。

网友A:
普传PI-168就有此功能,估计PI-7000也应该有。

功能的解释为:电机转速比率因子,数值范围: 0.1-60.0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尤其是yiig。

    我这精度要求也不高,初步呢选用马达调速器,本身具有速度输出功能(模拟量信号),然后配一个数显表。马达转速在900-1000rpm。因为本人手上没有所选产品得详细资料,所以还不确定这样操作得显示精度。

    方案还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