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连接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S7-200 连接触摸屏,求教:PLC上还用不用设置,或者需要在V4.0 SETP 7 中设置某些项.或者是硬件连线接好就可直接使用了?谢谢.

网友A:
说清楚点吧,什么屏呀?

网友B:
在PLC侧需要设置端口地址以及波特率

网友C:
每一种屏都会有资料给你的,屏与PLC怎么连接的,是232,还是485,波特率要设置一样的,485还要设端口地址呢.两个不能一样的,还是看那个屏的资料吧,都会有很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D:
首先确定你用的是什么屏?有几种连接PLC的方式。然后在看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CPU。最后就是设置相关参数,通讯端口、速率啥的。

网友E:
这次我们公司就是使用s7-200连接台达DOP-AE10THTD,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吧。我的邮箱zyx@sunking-tech.com

网友F:
s7-200不要设置相关参数,系统默认的就行

台达DOP组态时选S7-200PL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