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DCS信号转换方案

楼主(2008-04-16):
使用我们的ED-8218RGB转换器,可以让普通的CRT显示器或液晶显示器替代专业的DCS系统显示器 工作站显示系显示器,把RGB,RGBS,RGBHV信号转换成VGA信号省钱又方便

ED-8218EGA转VGA,CGA转VGA,RGB转VGA RGBS转VGA RGBHV转VGA转换器
1、输入信号有支持:

1、R、G、B、H、V 分离同步 5BNC

2、R、G、B、H+V 复合同步CSYNC 4BNC

3、R、G、B 绿色同步SOG 3BNC

4, Db9头输入/Db15(EGA转VGA,CGA转VGA)
2、信号幅度有两种:

1、标准0.75V信号(标准模拟信号)

2、3.5V TTL信号(CGA\EGA模式)

3、行频:15625-68000HZ、

场频:50-65HZ.

4、图象的调整简单,调整数据可以记忆。

5、体积小。方便安装.

6、功耗低。性能稳定.

7、图象无闪烁、无噪点、边缘无锯齿。高清晰度,最高支持1080P。

8, 支持输入格式 525 (480) / 60i, 525 (480) / 60p, 625 (576) / 50i, 625 (576) / 50p, 720i,720p,1080i,1080p.

9, 支持输出VGA 1024*768

网友:
能否提供下列信号规格到标准显示器的转换器:
1.SIGNAL FREQUENCY RANGE:
   FH 25.5KHz        Fv 59 Hz
2.video 0.7V or 1.0 V p-p analog RGB. The Sync. On Green or separated H.V sync.
3.Input connector :5 BNC, or 3 BNC.
4. resolution : 512x390 or 640x40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