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应急处理电气缺陷或故障:630KW10KV高压电机电抗器冒烟起火烧坏

楼主(2008-04-16):
现场应急处理电气缺陷或故障:昨天,一台630KW10KV高压电机电抗器被发现冒烟起火烧坏,紧急停机后因没有备件,为尽量减少停机损失,认真分析,科学权衡利弊后,断然决定对630KW10KV高压电机拆除电抗器直接启动,并且成功!朋友,你在工作中遇到过吗?欢迎你对此讨论!

网友A:
厉害。直接启动电流会很大,我们这边高压电机10kv450kw用水阻降压启动。直接启动我们可不敢。你的,认真分析,科学权衡利弊后,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B:
我们这里的500KW循环水泵、1051KW冷冻机都是直接启动,没有电抗器

网友C:
呵呵,电源容量够,可以直起.偶这里的六千伏,2450千瓦的异步电机也是直起的.

网友D:
厉害,我以前遇到的也是频敏变阻器起动的,我的是10KV 1000KW的,频敏变阻器经常坏,有时候连续启动三次就怕了,最后干脆换了一个液体电阻启动柜,安心省事了,

你那启动的时候是不是灯都一黑呀,端电压不下降得厉害呀,电源容量你的够大呀,以前我的一个同事试过,相反把变压器总降系统搞定了,

这么大的家伙真的出事就不是好玩的了呀,稳一点好,我怕

网友C:
你那启动的时候是不是灯都一黑呀,

----------------------------------------------------------------------

偶们这里有两台15万千伏安的主变,三绕组:220,110,6千伏,影响不大.

网友E:
未见过这么大的电机,直发启动启动电流会很大吧

网友F:
变压器容量够这险还是可以冒,不过还是难以置信呀!

网友F:
别把整个电网都弄跨了哟!

网友C:
呵呵,楼上说笑了。偶这里负荷大时两台15万千伏安的主变还是并联的,功率最大电机是一台风机,4300千瓦,也是直起,算不了什么的。

楼主:
楼上"偶这里负荷大时两台15万千伏安的主变还是并联的,功率最大电机是一台风机,4300千瓦,也是直起,算不了什么的。"什么行业啊

楼主:
VEGA PULS51K.XDXXG5K和PULS51K.XDXXE9K及VEGA SON51K XCBXGK各有什么详细意义?我想用于块状物料的测量可靠吗?选什么二次显示仪表?

网友G:
630KW10KV的电机,其实电流并不大,才36A。我想请问一句,直接起动时,启动电流有多大?超不超过100A?如果是电源容量足够的话,我想直接起动也可以。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实际生活中我还没接触过这样的高压电机。

楼主:
哪里有专业维修电抗器的?什么工艺啊?什么价位?我的电抗器是沈阳电器控制设备厂的,干式,非油浸

楼主(2008-05-31):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H:
630KW10KV的电机,直启电流会很大.改水电阻柜呀!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怎么算的会很大呢

能不能给解释下

功率等于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和效率的乘积

算出来不是很大呀

网友J:
只要电网容量够,就可以

网友K:
直接启动和降压启动,主要是考虑电网的承受能力,如果电网没什么问题,直起也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单位的下一个改造项目就是更换一台800KW的高压电机,直起,启动柜自己做的,继电器和微保两套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启动和降压启动,主要是考虑电网的承受能力,如果电网没什么问题,直起也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单位的下一个改造项目就是更换一台800KW的高压电机,直起,启动柜自己做的,继电器和微保两套保护.

什么行业啊电机拖动什么设备贵单位什么供配电方式啊

楼主:
继电器和微保两套保护   为什么用两套啊

网友L:
我这里一个热轧带钢厂,有一台10千伏二千八百千W高压电机因水阻柜水电阻只有0.9欧烧过三次,送回厂家维修过三次,后来没办法只有请厂家工程师来解决这个问题、人家来一查说水电阻只有0.9欧引起电机放炮。

网友M:
直接启动电流是大了点,不过只要变压器的容量够,一般没有事,但是还是注意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这里一个热轧带钢厂,有一台10千伏二千八百千W高压电机因水阻柜水电阻只有0.9欧烧过三次,送回厂家维修过三次,后来没办法只有请厂家工程师来解决这个问题、人家来一查说水电阻只有0.9欧引起电机放炮。

后来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N:
''直接启动和降压启动,主要是考虑电网的承受能力,如果电网没什么问题,直起也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单位的下一个改造项目就是更换一台800KW的高压电机,直起,启动柜自己做的,继电器和微保两套保护.''电网没事,对电机就没影响呀?

网友O:
电源容量够,可以直起

网友K:
引用交大:什么行业啊电机拖动什么设备贵单位什么供配电方式啊   继电器和微保两套保护 为什么用两套啊

我们是化工企业,拖动设备是空气压缩机,10KV双电源架空线进入厂区,我们刚接触微保,我们主任对这东西不太信任,所以就做了两套保护

网友P:
不接触过高压电机,学习了

网友Q:
用水电阻降压,起动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交大:什么行业啊电机拖动什么设备贵单位什么供配电方式啊   继电器和微保两套保护 为什么用两套啊

我们是化工企业,拖动设备是空气压缩机,10KV双电源架空线进入厂区,我们刚接触微保,我们主任对这东西不太信任,所以就做了两套保护

微保是什么品牌的呀  你们公司用高压同步电机吗

网友K:
交大电气,你的QQ是多少,我的是365369384,我们QQ聊.

网友R:
电机的直接启动主要是看电源,一般电机的容量是电源的20—30%可以直接启动,我所知道的造纸行业中压电机1K多KW 都是直接启动,但一般都是空载启动,启动时间很短,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S:
我们那的电机10KV 560KW 直接启动 没事的

网友T:
见过10KV,800KW高压电动机直接启动的(负载是水泵),主要是电网容量够大就行!

网友U:
十年前也碰见过这种事,10KV 1000KW的空压机,原来也是采用电抗器启动,此物经常故障而影响生产,后决定甩之,直接全压启动,爽!不仅时间短,而且启动顺利!

网友V(2010-11-24):
楼主您好:请问630KW10KV高压电机是绕线式的吗,我刚接触一台450KW10KV高压电机,设计是资料不全,不知是绕线式的,配电柜设计为直接启动。请问如要直接启动是不是将转子三相短接

网友U:
1000KW 10KV的电动机原来采用的也是电抗器启动,后来就将电抗器不用直接启动,很好!启动还很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