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台37KW电机烧了,没有原因

楼主(2008-04-16):
昨天我们分公司的一台带离心风机的电机烧了,37KW6极/22KW8极双速电机固定在6极使用

检查,全部线圈发黑,说明没有缺相。询问得知该电机安装使用还不到1个月,原属于空调罗茨风机电机。刚刚安装时电流53A,电机6极额定电流70A,没有过流。

检查接线,原电机6极把U1 V1 W1接三相电,U2 V2 W2短接   低速8接时只U2 V2 W2通电。现在U2 V2 W2短接后直接启动,且启动频率不到1次/天

怀疑1、双速电机没有行业统一的数据,该电机生产厂生产的电机在我公司也曾经出现过无疾而终。厂家说偶尔会出现,换新线包。可能原罗茨风机电机不适应离心风机(自己给自己找借口)

2.罗茨风机工作过程中电机表面有比较高的气流散热,安装在离心风机后电机散热不良,长时间电机绝缘老化(有可能)

3.电机保护问题,用CJ20-100A接触器,90A热继电器。保护电流过大,接触器也偏小(电工没有水平)

网友A:
全部线圈发黑只能说明负荷可能超过了

网友B:
        多找原因

网友C:
缺少负荷,电机速度过快,也有可能.

网友D:
有可能是散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E:
如你所说三相线圈发黑,则肯定是电流超载所形成的.想你所测电流应该是风机运行电流吧.风机的负荷与环境的温度,有很大关系,冷风与热风负荷电流会相差很大,还有风机转速是否在规定值内,在过紧的配制中,皮带过紧也可能会形成负荷过载,我想你还是检查一下风机转速,起动电流,风机风扇是否完好、运行正常(在进口电机中时常碰以因为电机自带风叶的损坏,引起电机温度检测系统保护动作,国产电机相对来说灵敏度就要差一点),电机正常工作时电机温度为多少,风道是否畅通。

对电机主要检测起动电流,工作电流,电机相对工作温度来表明电机是否过载。

楼主:
电机电流一直正常,就是运行高烧不退

过载可能性不大,因为风机负载稳定

生产可能几天还不停一次风机

网友F:
可能是散热不良造成,电机电流一直正常,过载可能性不大

网友G:
   应该是过载

网友E:
测量电流不要用数字式钳形表,要用指针表,看指针是否摆动,注意摆动幅度.曾碰到风机主轴变形,风叶动平衡不好,负荷不稳引起电机绕组三相过载烧毁,更换风机主轴,重新调整动平衡,故障就排除.当时检测电机三相电流都在额定电流值内,用指针表测量有摆动,电流不稳.

以三相绕组都发黑的现象,还是得从绕组过电流方向去考虑.电机运行高烧不退即表明电机满负荷工作.

还有不知道你的电机定子是几槽的,36槽8/6极电机的线圈布线以8极为基础,电机适用于两种转速下功率接近的场合.54槽8/6极电机绕组以6极为正规布线.所带负荷要比前者大.

网友H:
2.罗茨风机工作过程中电机表面有比较高的气流散热,安装在离心风机后电机散热不良,长时间电机绝缘老化(有可能)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I:
主要还是过电流、过载造成的,还有就是长期低速运行

网友E:
还有说明一点,如果是一台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环境中的电机,如果按正常把电流热继电器整定在0.95至1.05或按老规定1.05~1.15倍额定电流时,这个热继电器肯定要动作断电,高温长时间也会引起热断电器动作,这不能说此电工没有水平,而是因为懒,没有责任心,热继电器时常动作没有去查找原因或因为电器部份无故障,为省事换了大很多的热继电器,结果引起电机烧毁.电机高温不排除,想配到规定的整定电流值,这个设备会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反正电机也烧毁了

新近安装的37kw6极电机工作正常

如果电机频繁烧毁查不出问题,电工也有责任

电机保护和电机周期保养都很重要

楼主:
事故分析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不分析原因就更换,下次可能还会发生

网友J:
电机绝缘老化

网友K:
搞不好是电机质量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L:
烧了怎么会没有原因呢?电机难道不发烫么?

网友A:
对:张智勇 关于

事故分析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不分析原因就更换,下次可能还会发生

内容的回复:

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否则还是烧电机!

楼主:
更换电机后一直正常

可能是该类型电机不适应非罗茨风机驱动

网友M:
楼主真是服了你了,37KW的电机居然直接启动。好歹也搞个变频器啥的丫

网友N(2008-06-05):
如你所说三相线圈发黑,则肯定是电流超载所形成的.想你所测电流应该是风机运行电流吧.风机的负荷与环境的温度,有很大关系,冷风与热风负荷电流会相差很大,还有风机转速是否在规定值内,在过紧的配制中,皮带过紧也可能会形成负荷过载,我想你还是检查一下风机转速,起动电流,风机风扇是否完好、运行正常(在进口电机中时常碰以因为电机自带风叶的损坏,引起电机温度检测系统保护动作,国产电机相对来说灵敏度就要差一点),电机正常工作时电机温度为多少,风道是否畅通。

对电机主要检测起动电流,工作电流,电机相对工作温度来表明电机是否过载。

比较同意5楼观点

网友O:
90A热继电器,应该是过载,热继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P:
 好像大家都在分析过载是造成电机烧坏的原因,提议通过改善电机环温、热继整定值来对策。但是看了回复,好像只有一位提议了检查负载风机是否异常的建议。我们以前也用过此类的18KW电机烧过,拆卸电机连同整个风机都取下来了。电机换了,风机后来也发现一只叶片上的配重铅芯脱落,造成运转不平衡,轴承磨损很大,虽然能回转但阻力很大。所以分析是由于这样的负载状况造成电机最终温升高绝缘老化所致。

 建议楼主更换电机后不能一劳永逸,这样很难说以后故障不再发生,检查负载状况是很必要的。

网友Q:
“现在U2 V2 W2短接后直接启动”37KW大电机直接起,能起来就不错了,不烧好像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R:
长期满载运行电机的绝缘会加速老化,双速电机负载不稳定很容易烧坏

网友S:
没有原因是不可能地.

网友T:
         对啊,只要是烧了,总会有原因的。

  期待答案~~~

网友U(2010-04-17):
大电机控制电路一般启动都用星三角启动,电机正常运行后用三角形运行,你U2,W2,V2短接一直运行,属于星行接法运行电机,时间不久肯定会烧的。

网友V:
山东明远设备自动化有限公司

主题:专业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地点:山东省内

自动化控制,PLC,单片机

更省钱的方案,更优质的产品,更满意的服务。

本公司主要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并独立成功完成数十个自动化项目如:恒压供水系统,
大型污水处理系统,多轴伺服传动柔印机,以西门子300为核心的大型包装线,奶包灌装
机,油田整体监控操作系统(核心单片机Arm7),51.96小型单片机控制系统等等欢迎广大
新老用户来电洽谈业务,电话:15264886051 联系:魏经理 联系方式:一五二六四八八
六零五一

我公司用过的自动化品牌较多,在方案中可供用户自由选择,主要有西门子,贝加莱,施
耐德,伦茨,丹福斯,美国AB,ABB,艾默生,三菱,富士,松下,欧姆龙,安川,TRIO
,三垦,台安,台达,汇川,和力时等等

网友W:
37kW电机直接启动?天呢,烧掉了也不奇怪。

分析原因的话,电机正常运行的温度能使绕组线圈变色,如果都黑了,那肯定是过流了。至于过电流的原因嘛,我想,负载一直正常不至于出现过电流,有可能线圈短路了,但是三相同时短路的几率比中彩票还低。最有可能是偶然因素,排除是不是偶然因素的可能,要看是不是还有会有电机烧掉了……

网友X:
电机用于风机,直接启动也可以,至于三相全黑,应该是长期过流或散热不良,最好用热敏保护,热继电器只是保护电机均衡电流不超,对电机温度起不到检测保护作用

网友L(2010-05-31):
不可能没有原因,只是你检查的还不够细!

网友Y:
推荐使用国产欧瑞变频器等其它传动控制组件,全国建有很多办事处和服务网点。性价比较高,售后服务好。

杭州华锐电气有限公司 文华奎 13575456405 QQ:466285501

网友Z:
电流过大,导致的,散热不好,所以要用好的话

网友AA:
那天你们电工喝多了吧?  37KW电机3相烧黑你们电工把过流保护放了多大呀?要不然就是过流保护触头烧住动作不了了。看看风机的轴承是不是坏了      不然负荷不可能把电机烧成那样

网友AB:
呵呵 电机的冷却系统可能有问题 造成绝缘层击穿

网友AC(2010-07-30):
电机保护器可以解决电机烧毁的问题,它具有欠压、过压、过载、缺相、过热保护,直接切断电源。详细情况上www.yuexingk.com

网友AD:
引用 网友M:

楼主真是服了你了,37KW的电机居然直接启动。好歹也搞个变频器啥的丫

37KW的风机直接启动很正常呀,这又不算什么的。变频器的成本就高了。例如陶瓷厂的风机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AE: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楼主在这发帖子,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要怎么辨别呢?

网友AF(2011-01-21):
楼上的大部分都说是因为过载导致电机烧毁!可是楼主说的很明白啊:电机没有过流!既然没有过流又怎会因过载而烧毁呢?

电机烧毁无非有以下几种可能:1.过载!2.缺相!3.自身质量问题!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外界因素,但外界因素作用的结果只能导致电机过载。楼主明确说明电机没有过载和缺相,个人认为应该考虑第三种可能。

还要纠正楼上的一个错误观念:大功率电机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直接启动的,只要不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压降,就可考虑直接启动,当然了还要考虑一下设备自身是否允许直接启动,是否会造成破坏性的机械冲撞!

网友AG:
最大可能是绕组内部短路

网友AH:
两个速度分别用两个不同的热继电器,并且要按1倍额定电流来整定才行。

网友AI:
对:老菜鸟 关于引用漆器 的回复内容:

楼主真是服了你了,37KW的电机居然直接启动。好歹也搞个变频器啥的丫

37KW的风机直接启动很正常呀,这又不算什么的。变频器的成本就高了。例如陶瓷厂的风机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启动的。

内容的回复:

是啊!只要电源能满足要求,启动冲击力不影响机械部分,就可以直接启动。我们厂的55KW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AJ:
对:NONGYE 关于回复内容:
对:老菜鸟 关于引用漆器 的回复内容:

楼主真是服了你了,37KW的电机居然直接启动。好歹也搞个变频器啥的丫

37KW的风机直接启动很正常呀,这又不算什么的。变频器的成本就高了。例如陶瓷厂的风机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启动的。

内容的回复:

是啊!只要电源能满足要求,启动冲击力不影响机械部分,就可以直接启动。我们厂的55KW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内容的回复:

55KW也直接启动... ...你们是哪个行业的?强大的不行

网友AK:
分析是过负荷烧的,但不知电压有无忽高或者忽低的现象,散热是否足够。

网友AL:
55kw的电机都能直接启动也太牛了吧,怎么也都得搞个星三角启动,或者用变频器吧。

网友AI(2011-03-05):
对:jarocsc 关于回复内容:
对:NONGYE 关于回复内容:
对:老菜鸟 关于引用漆器 的回复内容:

楼主真是服了你了,37KW的电机居然直接启动。好歹也搞个变频器啥的丫

37KW的风机直接启动很正常呀,这又不算什么的。变频器的成本就高了。例如陶瓷厂的风机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启动的。

内容的回复:

是啊!只要电源能满足要求,启动冲击力不影响机械部分,就可以直接启动。我们厂的55KW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内容的回复:

55KW也直接启动... ...你们是哪个行业的?强大的不行
内容的回复:

请问有问题吗?

网友AI:
引用 网友AL:
关于55kw的电机都能直接启动也太牛了吧,怎么也都得搞个星三角启动,或者用变频器吧。

为什么都要搞一个什么降压启动呢,我说啦要看看你的用电环境那..............我们的电机是用在水泵上的,因为工艺的需要,要求在3秒内达到稳定的额定压力和温度,不然会造成大量的废品,请问你是用星三角慢慢启动呢,还是用变频器慢慢升压,还是用软启动器调过十几秒先出一些废品出来呢?

网友AM:
行星减速机和伺服电机的专业知识请加1421930469或者群58619518

网友AN:
轴承有没有问题啊,出现扫堂电机肯定会烧啦

网友AO(2011-04-26):
55的算个球啊,我们厂75的还直接启动呢,只要变压器和负载能承受,怕个球哦。

网友AP(2011-06-08):
检查负载状况是很必要的

网友AP:
有没有扫堂现象?皮带过紧,电机转子轴磨坏了

网友AQ:
没有原因是不可能的,只是说你没有找到原因。。这就是“因果”报应。。。呵呵呵

网友AR:
自己电站,155kw直起强大不

网友AS:
楼上说的也是,见过电厂180KW的水泵电机直起。为了节能及恒压最近才该成变频使用。

网友AT:
进来学习学习,受益了

网友AU(2011-09-11):
它应该是,8极启动,6极运转的,结果控置电路坏了,一值保持启动状态,满负荷运行结果可知过载烧了。接触器和热继电器都行,能用

网友AD:
闷骚。。。。。。打错了,是闷烧!!!没有其他原因,如果不是启动频繁就是热保护不好!

网友AV:
这个原因是过负荷的原因,风机在全压的时候负荷特别大。我们公司也有过。后来发现是管道漏风所致。检修后一直没烧过,现已二年有余

网友AW(2011-10-14):
引用 网友AI: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L:
关于55kw的电机都能直接启动也太牛了吧,怎么也都得搞个星三角启动,或者用变频器吧。

为什么都要搞一个什么降压启动呢,我说啦要看看你的用电环境那..............我们的电机是用在水泵上的,因为工艺的需要,要求在3秒内达到稳定的额定压力和温度,不然会造成大量的废品,请问你是用星三角慢慢启动呢,还是用变频器慢慢升压,还是用软启动器调过十几秒先出一些废品出来呢?

呵呵,因地制宜么不是?

网友AX(2011-12-17):
昨天我们分公司的一台带离心风机的电机烧了,37KW6极/22KW8极双速电机固定在6极使用

检查,全部线圈发黑,说明没有缺相。询问得知该电机安装使用还不到1个月,原属于空调罗茨风机电机。刚刚安装时电流53A,电机6极额定电流70A,没有过流。

检查接线,原电机6极把U1 V1 W1接三相电,U2 V2 W2短接 低速8接时只U2 V2 W2通电。现在U2 V2 W2短接后直接启动,且启动频率不到1次/天

怀疑1、双速电机没有行业统一的数据,该电机生产厂生产的电机在我公司也曾经出现过无疾而终。厂家说偶尔会出现,换新线包。可能原罗茨风机电机不适应离心风机(自己给自己找借口)

2.罗茨风机工作过程中电机表面有比较高的气流散热,安装在离心风机后电机散热不良,长时间电机绝缘老化(有可能)

3.电机保护问题,用CJ20-100A接触器,90A热继电器。保护电流过大,接触器也偏小(电工没有水平)

从搂主描述的现象的现象看,不是没有原因,而是已经说明了原因,但是与风机散热条件应该没有关系,问题出在,当罗茨风机,改为离心风机时,应该进行电机功率核算,虽然电流没有超过额定电流(按描述应固定为6极),但是不清楚测试时风门是否全开,如果是全开时测试,上述情况可以说不可能。因为在操作时风门是由操作人员调节,维修人员常常不会留意风道情况,常常会造成此困惑。在调速情况下,情况更是如此。从线圈全部发黑看一定是长期过负荷。

网友AY:
引用 网友AZ:
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AI 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AD 关于引用 网友M: 楼主真是服了你了,37KW的电机居然直接启动。好歹也搞个变频器啥的丫37KW的风机直接启动很正常呀,这又不算什么的。变频器的成本就高了。例如陶瓷厂的风机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启动的。内容的回复:是啊!只要电源能满足要求,启动冲击力不影响机械部分,就可以直接启动。我们厂的55KW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内容的回复:55KW也直接启动... ...你们是哪个行业的?强大的不行内容的回复:请问有问题吗?

55KW可以直接启动,只要上级电源变压器容量足够,可查看电机原理相关资料,有公式可计算。再把接触器选型选大些。本人在十年以前就有过很多这样的实例,当初都是共党的钱,搞坏不大紧,所以胆子都很大,敢搞,烧个几十KW的电机,毛毛雨,顺便还可以拆点废铜换几包香烟抽下。其实当初直接启动效果也还可以,电机寿命也没受到多大影响。在重工业上55KW电机算不了什么大电机。呵呵,最终那个国企在上至市里干部、中到厂级领导,下到职工各显神通将它玩完。

风机电机过载烧坏得现象很普遍,线圈全黑的说法肯定还是电流的上升,发热将绝缘烧坏。问题无非就是负载过大或电网电压有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