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建立和AutoStart开机自动运行同样效果的项目运行快捷方式

楼主(2008-04-16):
前些时候发了个帖子,问怎么建立一个项目运行的快捷方式,能在用快捷方式运行项目时,达到和用AutoStart建立的开机自动运行项目相同的运行效果。有些朋友回了帖子,但是都不是理想的答案。今天闲来无事,偶得灵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快捷方式。现将方法公布,请个位指教:
首先打开AutoStart将项目添加到AutoStart,设置成正常的开机运行即可
然后将AutoStart的快捷方式发送到桌面
最后打开AutoStart快捷方式的属性窗口,将目标项后面添加上项目的完整路径和项目名(保留原来的AutoStart程序目标路径不动,只在后面加上项目的目标路径)确定即可
                                    注:1、为避免目标不可用,可在两个目标路径之间加一个空格
                                            2、如上修改后可能会提示起始位置项不正确,可进行修改或删除
这样,一个可以达到和AutoStart同样效果的项目快捷方式就建立完毕。此时,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只要双击该快捷方式就可以自动运行项目,而且和AutoStart出来的效果相同。 (可用于中途退出监控后再进入使用。)
方法很简单,请个位高人指教。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大家不感冒啊!

网友A(2009-07-06):
高手,高高手!

揣摩了10遍终于搞出来了!

网友B:
把一个winccproject文件夹下的那个工程图标拖到桌面就行,想自动运行,拖到开始-〉启动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