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

楼主(2008-04-16):
本公司有几台设备都是使用GE 90-70PLC。 今天有一台通电后,发现PLC运行指示等不亮,BEM731这个模块上的通道OK指示灯也不亮。主模块型号是CPM914的。我先把BEM731和其他设备交换后发现,该模块是好的。然后又把CPM914和其他设备交换,发现还是PLC运行指示灯不亮,CPM914的模块OK指示灯一直可以亮。CPM914上边有三个指示灯,分别是:模块OK ,模块运行和运行停止。上边的拨码开关不论我拨到那个位置,都是只有模块OK指示灯亮。

现在我判断是主模块CPM914出现了故障,请教各位高手,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手头没有好的板子可以更换。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试一下用这个CPU能否与编程软件连机,如果可以查看故障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