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270下载线

楼主(2008-04-16):
西门子触摸屏TP270下载线用西门子的编程电缆可以用吗?如果可以,参数如何设置,谢谢了。

网友A:
支持232电缆或者PROFIBUS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232电缆或者PROFIBUS下载

我是用触摸屏TP270和s7300连接,我目前只有mpi编程电缆,我用mpi电缆下载画面,一直未能下去,不知是不能下载还是参数不对?

网友B(2010-09-28):
应该是你屏上的设置问题,仔细看下联机手册。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