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自动水位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8-04-16):
我们单位有一套设备,简单的说就是一根管子以水平30度的样子放置,上半段是冲氮气,下半段是冲水,由于设备的本身设计问题,现在水位经常冲到上面,有时下半段还没有水,水位极不稳定,我想请问各位高工们,有没有办法设计一种自动水位控制方法,可以把水位控制在一个恒定的位置?

楼主:
务必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在那根30度样子的管子上在需要控制水位的地方打个孔插进一个音叉开关,根据音叉开关的信号来控制进水的阀或设备。

网友B:
可以用浮子开关控制水位。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差压变送器测量并控制水位.

网友D:
引用:可以用浮子开关控制水位。

网友E:
可用电极法测量和控制水的高度,即简单,实用又安装方便,节省费用,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选用.

楼主(2008-07-05):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无敌小老头 X无敌小老头
积分:296
帖子:8注册时间:2003-4-20 21:33:00 7楼 回复时间:2008-5-15 13:02:17 可用电极法测量和控制水的高度,即简单,实用又安装方便,节省费用,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选用.
TO:无敌大侠: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请问您一下,水质有腐浑浊性而且很脏用电极法的话会造成错误的测量结果吗?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F:
水位应该有界吧,应该是很简单的。现在有很多液位开关,整个一位开关接可以了。水位高了停止进水,低了就进水。

网友F:
水位应该有界吧,应该是很简单的。现在有很多液位开关,整个液位开关接可以了。水位高了停止进水,低了就进水。

网友G:
要简单点的底部装个电接点压力表.....或是上部装个液位计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这个管子如果是塑料的(或其他介质的),可用接近开关安装在管子外面的水位控制的位置。

网友I:
    不知道你的这个高度有多高 , 不高的话,可以试试 电极式液位传感器,或者说OYQ 浮球液位控制器,这两个都是蒸汽锅炉上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