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术语

楼主(2008-04-16):
合同里有些电工术语,请教什么是主保护?什么是后备保护?

网友A:
主保护:保护设备的第一级,也是最灵敏、最快速(相对后备)

后备保护:在主保护失去作用时,或达不到主保护起动条件,但是确实发生故障,后备保护才起作用

网友B:
就是主要的和备用的.

网友C:
哦 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是第一次听说的,也算学到了一点东东啊 !

网友D:
主保护就是主器件保护吧!

网友:
如一楼回答。主保护是平时 正常运行时发生故障进行保护。备用保护是主保护失效时的更高级保护。

网友E:
主保护不带廷时,后备保护有廷时

网友F:
        説得很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