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控制三相加热,有没有三个主触点的?

楼主(2008-04-16):
固态继电器控制三相电阻丝加热,固态继电器有没有三个主触点的?

--------------------------------------------------------------------

单位里用PID调节器+PWM脉冲 控制三相电阻丝加热,

用的是西门子的固态继电器,24VDC驱动380VAC,  属直交型,每一只仅有一个主触点,

所以三相用了三只固态继电器,如果有三个主触点的话就可以一只就可以了;

请问有没有三个主触点的固态继电器呢?

网友A:
没有用过,

网友B:
我认为单相好用,如果是三相的加热时,其中一相出现故障整个就要报废

楼主:
如果同时有三个触点,一个触点坏,整个固态报废,这好象问题不大吧,

网友C:
有三个主触点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D:
有三相的固态继电器,但一相出现故障整个就要报废。

楼主:
因为我在生产现场看的24V与220V固继都是一个触点的,所以就问了,

早期的可能一个触点的多,现在三触点也多了,

网友E:
我也只用过单向的,应该有三向的。

网友F:
有的,我司就有用.hen

网友F:
我就在用.是很好用的.

网友G:
一般只有单相固态继电器。如果需要多相操作,则每一相使用一个继电器。由于固态继电器使用的半导体类型的限制,制造多相固态继电器是不实际的。然而,多相操作可以通过使用多个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H:
我这里就用100A三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I:
那到底3相的固态继电器是什么样的

有的人能不能发张照片上来

网友J:
三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K:
三相的我用过还可以,不过单相的比较好

网友L:
就是楼上那样的.国产的很多.我用过,有时会炸悼的哟!

楼主:
直交型,跟机械的不同,线圈/触点 都要有交/直之分

网友M:
http://www.sh-dengmin.cn/product.asp

我公司用的是这种

网友N:
我个人认为啊,用单相的,三相的其实就是三个单相的组在一起,没什么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