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X-300XPDCS系统中的流量组态

楼主(2008-04-16):
我现需在浙大中控JX-300XP系统上组态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流量的组态方法,流量计是满管式涡街流量计,信号是频率信号,卡件采用的是脉冲卡,求教大师,谢谢

网友A(2009-03-04):
没有事情啊,可以探讨

网友B:
谁能给我一个浙大DCS的工程文件学习!

谢谢!fgc536@163.com

网友C:
如果你只要当前的流量信号,卡件的累积型、脉冲型组态看频率大小选择(随便选一个测试一下,或者参考说明书),假定位号名为PI0001,那么在SCControl中,使用“过热蒸汽温压补偿模块”(COMPENSATE)对PI0001.PV进行流量补偿即可得到正确的流量值。饱和蒸汽用饱和蒸汽补偿模块补偿流量。

网友D(2009-04-08):
急需要助手,熟悉S7-300和力控组态的、有心在珠三角工作,请和我联系:13533746089罗工

网友E:
3楼说得对。

网友F(2009-06-04):
以上问题太简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组态,一可以在卡件的位号组态中来实现,另一方法可以在算法中组态。

网友G:
做累计量比较麻烦,,,

网友H(2009-07-06):
看说明书,必须根据信号的类型进行流量系数的计算,就是1个脉冲为多少流量(需要与量程单位一致)。

累积采用控制站内的累积模块进行即可。

在化工厂工作时,经常遇到,询问中控人员,多次试验后得到的心得。

网友I(2009-08-05):
找 HoneyWell TPS资料  油箱huanshifu5@163.com   QQ:250106335 请联系。电话:1322405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