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LonWorks的波形怎么测?

楼主(2008-04-16):
我们自己设计的LonWorks节点,通讯线是用FTT-10A的。 用示波器测波形的时候,表笔的“GND”端只要一碰上LonWOrks的通讯线,通讯就立刻中断。

哪位测量过LonWorks的波形?

网友A(2008-07-26):
那是示波器的问题 换个好点的示波器  要么在示波器的电源处加一滤波器 就能测啦

网友B:
需要在总线的末端加匹配电阻后才能测

网友C(2008-08-26):
测这玩意干什么?? 有什么参考价值啊??

万用表的表笔 双绞线 一边一个 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