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8-04-16):
组态王和宇光PID调节器通讯连接不上,运行画面都是“??? ” ,连接测试显示“打开硬件通讯失败”

附:用组态王只采集调节器的仪表读数 (如流量),流量的连接设备(宇光调节器)对应的寄存器为V1(对应PV值),不知道是不是定义正确?

其它通讯参数检查无误,设备通讯地址也对应正确,但就是无法通讯

恳请行家为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顺便说一下,那个仪表是XMT624智能仪表,应该是宇光的吧?

网友A:
打电话问一下技术支持,我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B:
 我就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通讯协议的问题,更新一下驱动就解决了.

网友C(2008-05-20):
应该不是宇电的表,宇电的好多仪表都是AI开头的,不如AI-708,AI-706M等

网友C:
请检查仪表生产厂家,再选择对应的驱动。

网友D:
你的是金立石仪表

定义组态王设备组态王定义设备时请选择:智能仪表\金立石\XMT\串口

组态王设备地址定义:组态王设备地址定义与仪表实际地址相同。

通讯参数设置

组态王设置应该与仪表设置一致

设置项
推荐值

波特率:
600-19200bps

数据位长度

停止位长度

奇偶校验位
无校验

通讯地址的选择
0-100

金立石系列仪表 数据类型

XMT系列智能数字显示控制仪表数据类型说明

寄存器名格式 数据类型 变量类型 读写属性
PV FLOAT I/O实数 只读
ALARM BYTE I/O整数 只读
DATA dd SHORT,FLOAT I/O整数,I/O实数 读写,只读

注:

1:在读取DATA类型的数据的时候,具体到每一个寄存器的读写属性请您参考具体的地址表说明来定义。

2:dd的范围在0-99999之间,为16进制数。

3:具体到每一个寄存器是否为SHORT或FLOAT类型的数据,需要您根据地址表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