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我们现在使用的烟台冰轮空压机,一台三立方,一台六立方,出气口温度在70设施度以上,而且有冷干机干燥,还有较多冷凝水,请问一下什么原因造成高温

网友A:
你查一下空压机的冷却器是不是堵塞或是有漏的地方

楼主:
我检查了散热器,不是很脏。

网友B:
关键不是冷却器的外表,检查通水的管子是否水垢很多很厚。

网友C:
  我公司也是用空压机,你的出口的温度太高了,一般在15度左右,是不是你的自动排水坏了,还是手动排水没有排过。

楼主:
冰轮的空压机就没有自动和手动排水,只能从储气罐或冷干机处排水,设计缺陷啊!!!!

网友D:
组织改造,加一段排水管线

网友E(2008-05-27):
清洗冷却器,储气罐上加装自动排水器。冷干机出口加装精密过滤器,过滤器下加装AD-402自动排水器,支气管道在主管道上方下来,主管道末端加排水装置就可,本人从事空压事业多年,希望以上经验给你有帮助

楼主:
我们的管道设计就是楼上说的那样,过滤器也不少,用气端又增加了终端过滤器,自动排水也排水,还是不太好

网友F:
要确认冷干机是否正常.空气湿度大时只能勤一点排水.

网友G(2008-07-10):
冷却管路是不是漏水引起的~~

网友H:
   设计应该有循环冷却的啊

不好

网友I:
看看空压机的机油是不是用了很久了??

网友J:
空压机排气温度70以上不算太高,关键看冷干机出气温度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