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我们现在使用的烟台冰轮空压机,一台三立方,一台六立方,出气口温度在70设施度以上,而且有冷干机干燥,还有较多冷凝水,请问一下什么原因造成高温

网友A:
如果是风冷型,有可能是冷凝器太脏,已经堵塞,散热效果差。

楼主:
冷干机前的70多度,冷干机后的10多度,冷却效果还可以,但是冷凝水处理不干净,有一部分直接带入了用气设备里面

网友B:
要勤一点排水,空压机,储气罐,冷干机,各级过滤波器等.

网友C:
主要还是冷却效果不好,可以加一级干燥设备

网友D:
储气罐多排水,冷干机多清理.其他也没什么办法了,除非更换冷干机.

网友E:
要勤一点排水,空压机,储气罐,冷干机,各级过滤波器等

你可以先检查冷干机的进出气温差要在40度以上就可以证明冷干机没问题

网友F:
要勤一点排水,空压机,储气罐,冷干机,各级过滤波器等

出口温度太高可能是你的出气管太小,或说你用气量比较大

楼主:
楼上说的对,我的用气量很大,三台空压机几乎没有卸载的时间。现在我把冷干机储气罐、过滤器的自动排水都拆掉了,把阀门拧开一点,一直排水,虽然浪费点气,但是没有办法,那位用过干燥设备,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G:
楼住的用气量大,三台空压机几乎没有卸载的时间,你再查一查你的储气罐、输气管路看看是不是配的小啦.

网友H:
楼住的用气量大

更换大空压机

网友I(2009-02-15):
搞个电子式自动排水阀就行了,很好用的,你这样太浪费气,

网友J:
首先空压机的出口温度过高,1将冷凝器进行清洗(内部)空气冷却的用铝合金清洗器进行清洗,水冷的要处理冷却水的水质,2将储气罐下面的排水阀处加装一个圆盘式的疏水阀(自动卸水减轻冷感激得符合)3精密过滤器装Q。P。S 三级过滤器,过滤器下面装点字式电磁阀进行除水,以上几点你做到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