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西门子EM231模拟输入卡断线?

楼主(2008-04-16):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 和EN231模拟输入卡,连接了一个TP177A的屏,我想知道,如果模拟输入卡的线断了,那么怎么才能检测到,并使PLC发出报警,并且在屏上出现一条提示信息。

网友A:
详细看看EM231的说明,看看是否有 断线检测功能,我没有用过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有的,但你可以设定成某个数值,如 0  或者什么的

网友B:
好像是什么37628..什么的?